示波器的这根线,可能许多人没见过

楼主(2009-07-16):
前段时间,我们的坏了。没人敢碰,可是我还是鼓动“死马当活马医”,最后,大家都不怕承担责任,拆它出来。结果,是下面的样子。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这根线的直流电阻是多少呢?可能许多老鸟都不知道。这可真是个奇妙的问题。大家猜猜看。

呵呵,如果有人确实知道,测过,暂且求你饶一饶。10楼以下再说,如何?

网友A:
没什么“怕不怕承担责任”的,俺示波器都拆过,这个线当

那是根钢丝,根本就搪不上锡,焊了很久都没法真正的焊上
最后只好打个结把它埋在焊锡堆里了事。

至于“直流电阻”,本来就是高阻抗输入,电阻大些也无妨,关键的还是同轴电缆的机械尺寸的正确性(——这个会影响电缆的特征阻抗和补偿参数)

网友B:
做嘛用的东东?

楼主:
老X就是见多识广

进一步说明

这根线的连接:不需要任何固定措施。只要挤上去就行了。

附图是示波器信号电缆的接头。电缆有许多层,参见附图。

1 芯线绝缘。直接包覆线芯。
2 海棉状层。如图中较大的白色部分。
3 被膜层。位于上述海棉层外,很薄,接近黑色。
4 屏蔽层。织网金属丝。
6 保护层。人们通常只看到这层。

请继续猜线芯的直流电阻!

网友C:
有些线内部是多股铜丝

以前用示波器的时候修过很多次,
很容易断的。

网友D:
这线是高频的,

我试过很多种屏蔽线,都达不到那种效果。

网友E:
有点像地摊上卖的那种烙铁发热丝接的220V 那种线就不吃锡

楼主:
接头拧到一起就连接好了

楼主:
转个方向,方便点儿

楼主:
座侧中间,有针头相迎

网友F:
没概念啊,关注学习

网友G:
为啥没有公布答案捏?

楼主:
我理解,它不应该只是一根线

更准确地说,应该叫它电缆,再准确一点地说,应该叫同轴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