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1.5V升压到5V的工作过程~

楼主(2009-07-23):
请教下大家这个1.5V升压到5V的工作过程~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详细一点,我怕理解不来~嘿嘿
麻烦大家~

楼主:
怎么没人来啊~

问题太简单了吗?为什么没人帮助我~

网友A:
这个可复杂了

Q1、Q2、C2是正反馈,自激后,Q2是开关状态,L1充电电流由Q2入地,
当Q2关闭时,电流没处去,放电电流通过D1给输出电容充电,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但是电压可以突变升高的。
Q3这部分是稳压反馈电路,输出电压高时,通过Q3/D2使Q1基极电压升高,提前关断Q1/Q2。Q1/Q2在小负载时可能处于间歇振荡,可能有音频噪声。另外输出的LED一般要加限流电阻。

楼主:
那这个如何确定输出是5V的呢?

看你你的解释有点明白了~谢谢

网友B:
三楼讲的很详细

网友C:
输出电压应该是 5.6+0.6

网友D:
很麻烦

电感和电容过是干什么啊?

网友E:
L1储能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