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可提供2A电流该怎么理解?

楼主(2009-07-24):
    “L298驱动芯片最大可以提供2A的电流”,“ULN2003驱动芯片可以提供500mA的电流”,“HolTek单片机I/0口的驱动电流比51的大”。。。
     以上这些应该怎么理解呢?电流的大小跟什么有关?既然电压固定了,那电流的大小不是跟外部所连的电阻有关吗?
     比如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压固定4.8V,那这时候它所能提供的电流应该跟它外部的电阻有关系,如果电阻很小,它就能提供很大的电流,如果电阻很大,它就没办法提供大电流,既然这样,为什么相同输出电压的不同I/0口,驱动电流还有大小之分呢?最大可提供2A的电流,难道这时电压不是5V了吗?
      本人是菜鸟,最近总是听到驱动能力等等,不知道这要怎么理解,希望高手过来指点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A:
驱动能力

比如说单片机I/O口只能承受几十毫安的电流,你非要往里灌几安培的电流,芯片就烧了。驱动能力因芯片不同,是由芯片内部电路结构设计决定的,我们做不了主。我们能做的就是限制流入流出芯片的电流在许可范围之内,如果非要大电流,就得加驱动电路了,就是说大电流经过了驱动电路和负载,而不经过单片机芯片,单片机只是起控制作用,控制什么时候有无电流。

楼主:
哦,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

就是说驱动电流是器件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根据欧姆定理算出的电流应该小于这个电流,是把?

网友B:
其实就好像人一样

你最多能扛200斤的东东,
但是不代表你扛的东东就是200斤,到底是多少斤,是由你扛的东西决定的,
但是如果超过200斤,可能会把你累死

网友C:
这样理解

比如5V的端口,要是接的电阻太小的话,电压就会降低小于5V

楼主:
恩,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D(2009-08-25):
又受教了
终于搞明白了咋回事啊

网友E:
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F:
是不是象举重?!

网友G:
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问这种问题?
输出是电压源,但不是理想电压源。这个问题中学就学过了啊,电池实际输出的电压要减去电流*内阻

网友H:
个人理解 应该和功率挂钩 最大提供的电流其实也是最大提供的功率 P=VI   电压V是固定的 芯片最大可提供的功率P的范围内  输出电流应该小于P/V  即是芯片可以提供或承受的电流范围 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