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灌电流和最大拉电流我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2009-07-24):
    最大灌电流就是单片机IO口输出低时,能承受的最大电流输入,也就是外部的电压不能太高,如果太高了,因为IO口的内阻固定,所以电流势必很大,超过最大允许的输入电流就会烧坏IO口。所以灌电流是一种最大承受的极限。
    最大拉电流是单片机IO口输出高时,能提供给外部的最大电流,也就是当IO口直接与地相接时(因为这是外部电阻最小,为0),它能输出的最大电流,这个电流是也是由IO口的内阻决定的。它反映了IO口驱动的能力大小。
    最大灌电流反映的是一种承受的极限,受损坏的极限值;最大拉电流反映的是提供给外部电流的最大值,跟损坏无关。是这样理解的吗?
    补充一下,在数据手册上,怎么看出最大灌电流和最大拉电流呢?

网友A:
你似乎说反了

    最大灌电流就是单片机IO口输出低时,能承受的最大电流输入,也就是外部的电压不能太高,如果太高了,因为IO口的内阻固定,所以电流势必很大,超过最大允许的输入电流就会烧坏IO口。所以灌电流是一种最大承受的极限。

>>这个应该是拉电流

    最大拉电流是单片机IO口输出高时,能提供给外部的最大电流,也就是当IO口直接与地相接时(因为这是外部电阻最小,为0),它能输出的最大电流,这个电流是也是由IO口的内阻决定的。它反映了IO口驱动的能力大小。

>>这个应该是灌电流或推电流

楼主:
没有说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