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保证红外数传10M内不失真?

楼主(2009-07-27):
最近发现红外数传的距离~~~发5-8米就有失真现象了~~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A:
哈哈

红外的极限吧

网友B:
电视遥控器都这么说的

发射功率很小的,一般都会接在10米内的,可以适量提高发射功率

网友C:
主要是接收灵敏度

网友D:
10M应该很容易实现,你看你的调制频率与里的接收管一样,发射管与接收管的波长是否一样,接收电路是否合理(电容和放大,整形等),发射电流是否适合及电路是否正常,这些都正确肯定不止10米,以上是控制数据,如果你用来做数据通讯,这好象与你的波特率有关,高就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