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09-07-31):
MP3上的,音量小,阻值好像是100,带正负极.请问什么可以替代.这是什么东东?
就是能看到有100的那个元器件.中央位置.

网友A:
这种图,拍摄时不要光。侧光可能比较好

网友B:
“钽”电容,音tan

网友C:
是胆电容,100UF,耐压看第二行字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