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震荡

楼主(2009-06-01):
各位老师请看下我的理解:
    上电瞬间,电感端电流由 0 慢慢变大(AB); 当电流升到B点时,WL达到最大,电流最大;UC为0
    之后,磁场能向电场能转变,电流慢慢减小(BC);当到达C点时,磁场能全部转为电场能,电流为0, UC达到最大;
    之后,电容放电,电压慢慢减小,电流慢慢增大(CD);当到达D点时, 电流达到最大,UC变为0,电场能完全转为磁场能………
疑问:
   无论在BC CD  DE段,电流与UC的值都是反向变化的.
在上电瞬间,即AB段,当电流上升时,电容两端电压UC是如何值?
谢谢.

网友A:
有误

特点:电感上的电流不能突变;
   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B和D点时,Uc的电压都不为0;

在上电瞬间,即AB段,当电流上升时,对电容充电,C点电容上升.

AC段对电容充电;CE段电容放电(电流的方向也可看出);

楼主:
RE

谢谢答复,但还是不理解.

对电容充电,电流应该减小.而AC段电流是从 0 到 最大 ,又到 0,不像是对容的充电过程啊.请详细说下,谢谢.

网友A:
因为电感的存在

误区:  不是所有对电容充电都应该电流减小!

判断是否对电容充电的依据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否在增大

换一种就是理解:电容上流过的电流方向是否为"+";

电流方向+ : 对电容充电(AC); 电流方向-:电容放电(CE).

网友B:
留下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