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开关实例的困惑(关于电容)

楼主(2009-06-24):
下面是摘抄的:
第一种电路见图 1 ,是一个负反馈电路。合上电源开关 S 后,因 V2 有上偏置电阻 R2 而导通,但 V2 的导通电压经 C 、 R1 、 V1 的充电电流会使 V1 也导通,结果 V2 基极拉向低电位,使 V2 不能立即导通,只能慢慢导通。待 C 充电完毕 V1 截止才会全导通,故负载 HL 上的电压只能慢慢上升, HL 只能逐渐亮起来。

因 VD 的存在,故 S 一断开,充入 C 上的电荷会立即通过 HL 、 D 迅速放电 ( 即使瞬间断开也是这样 ) ,等待下一次 S 合上后再充电。因此瞬间断开 S 再合上, HL 也是渐渐亮起来。

第二种电路较简单,见图 2 。也是负反馈电路。合上 S 后, R 使 V 导通,但 C1 和 C2 的充电电流又将 V 的基极拉向地电位。故 V 也只能慢慢导通,待充电完毕, V 才能全导通。 HL 只能渐渐亮起来。该电路还有渐暗功能。断开 S 后, C1 原来充上的电荷对 V 的基极放电,使 V 渐渐进入截止,灯也渐渐暗下来。待电荷放完 V 截止, HL 灭。
C1 的极性只能按图示接人,若反接则在 S 断开后 C1 处于反向偏压,其漏电流较大,足以使 HL 处于微亮而不熄。借此也可判别无标记电解电容器的极性。

关于图中C电容的用法还是不怎么明白,请大虾们帮帮忙!
我分析电路图中的电容经常的思路就是搞明白电容两端各自的电位变化,和电容端电压的变化,还要考虑电容的特性:端电压不能跳变,容抗多少啊。如果电容跟一些电阻串联或并联,那脑袋爆了都没有结果,能不能在电容的分析上提供一条比较明析的思路,可能我的思维闯入了一些误区吧,希望能对电容能认识的更深刻一点,分析起电路更简单一点,电容的用法实在是千变万化。。。。

楼主:
可能我的话题太泛泛了

网友A:
如下

充电:
当电容从0开始充电时,把它看作阻值很小的电阻.
当电容充满电后,把它看作阻值很大(无穷大)的电阻.
电容充电过程是一个阻值从0到无穷大的过程.
放电:
把电容当电池.不过这个电池的电压会逐渐下降.

网友B(2009-08-04):
什么电容啊,电感啊,三极管,二极管,这些东西的单个特性我都知道,都知道在电路中怎么工作的,但是把它们都放到一起我头就晕了。有那位大虾可以为我指点迷津,怎么样才能看懂一些简单的电路。谢谢了

网友C:
初步的分析照三楼的方法做是很好的,简单实用。如果要做详细分析,那就要涉及用微分方程(组)来进行电路分析了,比较实用的分析方法是借用仿真软件来分析,我用的是PSpice,模电方面的仿真,这个软件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