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MOS管的问题!!

楼主(2009-06-24):
把一个从光耦出来的脉冲(1KHZ,50%,方波)分压后加到MOS管的栅极(控制MOD管的开关),经示波器观察后看到出来的方波波形非常的差(栅极波形),S,D导通的状况更差,请教是怎么回事啊??
网上说是输入级间电容造成的,是这个原因吗?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我的要求是S,D间导通的波形要好。基本是下降沿波形差、多谢指教!!!

网友A:
什么光耦?

一般的只有三极管CE极输出的需要加上拉或下拉电阻,如果用它来驱动MOSFET,则需要较小的电阻,并且光耦的输入端需要施加较大的电流。

网友B:
这种问题很综合

应当将有原理图和PCB图一并传上来。

现在的论坛(老论坛)可能不能上传图片,如果确实如此,可到新论坛进行,地址:http://bbs2.21ic.com/

网友B:
注意交代元件的型号和规格

楼主:
光耦用的是521,MOS用的是IR540N。光耦的集电极接的是12V分压后到MOS管的栅极电压是1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