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9-06-26):
开关三极管和普通三极管有什么区别,开关三极管可用用来作音频放大吗,那普通管可以用来当开关管用吗,比如说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管可以用普通管子替换吗,谢谢,希望能详细点

网友A:
开关,是一种工作状态而已。

网友B:
通常是不能互换的

但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为好

网友C:
俺来瞎解释

这个得容我想想~~~

网友D:
利用三极管特性曲线中不同的工作区域来实现开关,放大,

利用三极管特性曲线中不同的工作区域来实现开关,放大,等功能

网友E:
瞎说两句

开关管电源中的开关管不能用普通管子替代,因为技术参数不一样,简单说开关管管的导通过度道截止的时间是非常短的,而普通的放大管就不行。其它还有很多原因

网友F:
只是状态的不同

状态的不同决定了性能的不同。

网友G:
要求不高时也能替代

一般要求不高时也是能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