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屏彩电的特别故障现象

楼主(2009-06-27):
修过彩电,发现有一种特别要注意,并且是很特别的情况。
创维的纯屏彩电有一种现象是行扫描部分出故障(如烧行管),就会出现电源部分不起振,的问题(其他电路一切正常)。换上行管正常工作。
据了解,那时因为这部分的机器,是开机瞬间,行扫描电路要输出一个脉冲信号经过光偶,送回到开关电源,电源电路才能起振。
以此提醒各位朋友注意类似的情况,可以节省很多修机时间。

网友A:
顶,维修经验

网友B:
乱讲

据了解,那时因为这部分的机器,是开机瞬间,行扫描电路要输出一个脉冲信号经过光偶,送回到开关电源,电源电路才能起振。
**********************************
电源电路不工作行扫描电路何来输出?

网友C:
很久不摸电视机

差不多都忘记它的电源系统了

楼主:
回3楼

你不知道开机瞬间会有脉冲信号的吗?
看来你对电视机还不够专业哦!
不要顺便判定别人的经验,而且还说别人是乱说哦!
拜托!

网友B:
我不是修电视的但我是做电视的

我不是随便判定你的经验,这是常识:行扫描电路如果连供电都没有的话那来的脉冲输出

网友D:
一个比一个专业

楼主:
请教!!!

现在有很多机器开机都要由瞬间脉冲信号反馈才能启动的啊!
如果有高手请给我详细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