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找对象

楼主(2009-06-29):
不知道匠人可不改编成动画事故?

元器件故事:电阻器正名案

网友:
(转本人以前作品)
http://www.cntronics.com/blog/?uid-18428-action-viewspace-itemid-1086

    这是电阻器要求为其名字翻案的一个案子,许多元器件赶来参加这次开庭。原来,电阻器们**,要求将它们的名字改成电导器。不少元器件议论纷纷,有的说,电阻器,顾名思义,就是应用了它们对电流有阻碍作用,所以才有电阻器的嘛。

    法官CPU先生拍了一下醒木,宣布道:“大家肃静,本堂开始审理电阻器正名案,请电阻器代表上堂陈辞。”

    水泥电阻先生作为电阻器的代表,开始陈辞:“各位先生和女士,大家好。我们电阻器在电子产品中,作为不可或缺的一员,我们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们的电阻器这个名字,却不能比较客观地反应我们的作用,我们更确切的作用应该是作为一种导电元件,只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具有电流阻碍作用的特性。但是,电流阻碍作用只是我们的一个特性,并不是说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为了阻碍电流的。电导才是我们的本质,我们的真正名字应该叫电导器才合适”

    这时观众席有了不少的骚动,法官CPU让大家安静下来后,请反方代表提问。保险丝**怯怯地先提问了:“请问水泥电阻先生,如果你们不阻碍电流,那电路上的电流岂不是太大,那我的小命就太容易玩完了。”

    水泥电阻呵呵笑道:“保险丝**,我们电阻是有时主要是起限流功能,但是,我们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为了限流的。”

    LED**这时也出来说话了:“请问水泥电阻先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反正我认识的电阻器都是为了限流的,能不能举个例子,让我们见识一下不限流的电阻器?”

    这时电阻队伍里跑出来了一个小不点,小不点细声细气地说道:“我就不做限流用。”法官CPU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小不点说:“我是0欧姆的片状电阻器,我在电路上是为了做导通用的。”

    保险丝**说道:“哦,我认识你,不过你是因为人类在PCB设计时,布线不方便的时候才用的。其实在以前,当时你们片状电阻不流行时,有时会直接用一根导线取代你的位置。而且,在片状电阻家族中,0欧姆电阻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你的存在只能说是导线的变异,不能作为典型的电阻。”

    这时,长得和一小截加工好的导线很像的、有点胖的取样电阻先生出来了,说道:“各位,我们取样电阻家族,可全部都不是为了阻碍电流的。我们取样电阻,另外一个名字是叫低值电阻,为什么又叫低值电阻呢?是因为我们必须电阻要小些,这样功耗就会小,用我们作为电流取样,我们不会消耗太多的能量,不会造成浪费。所以,电阻小,阻流小是我们的优点。”

    这时电磁继电器先生出来发话了:“可是你们还是有电阻值的,否则就就无法将电流转换电压,也就实现不了取样功能了。电阻有时很烦人的,我就是由于我身上的触点上氧化后有电阻,才造成我的可靠性不够好的。”

    取样电阻先生提醒道:“即使不被不氧化,你的触点也是有电阻的,只是电阻小很多。常温下的导体都是有电阻的。虽然电阻值很小,但是总会有电阻。然而电阻只是导体的一个特性,人们不会因为导体有电阻就它们阻体。人类其实很希望有常温下电阻为0的超导体,可是现在他们还找不到。我自己也是阻值很小的一类特殊的导体。我们电阻器其实都是导体。因此,叫我们电导器比较合适。如果是作绝缘用处的物料,你们叫它们电阻我倒不反对”

    声音洪亮的三级管先生发话了:“虽然你们都是导体,但是既然你们都是有电阻的,叫电阻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热敏电阻**问道:“请问三极管先生,你自己有没有电阻?还有,其他的电子器件,谁能告诉我,你是没有电阻的?”

    没人应声。

    法官CPU先生问道:“还有没有人有其他问题?”

    电磁继电器先生嘀咕道:“我总觉得叫他们电阻器比较顺耳。”

    水泥电阻先生笑道:“各位,我知道你们心里还不服气,觉得我们叫电阻器比叫电导器容易接受。下面我将给大家演示一个例子。请我们的证人电池先生和小灯泡小朋友上场。”

    电池先生拉着小灯泡小朋友的一只手上场了,小灯泡明晃晃的脑袋煞是可爱。水泥电阻先生问道:“现在,大家说,小灯泡发光没有?”

    “没有!”台下回答得很响亮。

    “为什么小灯泡不发光呢?”水泥电阻先生神秘兮兮地问道。

    “现在电池和小灯泡只连了一极,另外一边还没有导通呢。”有人回答道。

    电池先生说道:“我另外一只手够不着小灯泡的另一极。”水泥电阻这时笑眯眯地走过来,一只手拉着电池的剩下的那极,另外一只手拉住小灯泡剩下的那极。小灯泡顿时闪闪发光。水泥电阻问道:“现在导通了没有?”

    “导通了”。台下一片叫声。

    水泥电阻笑了一下,说道:“大家都说导——通了,我现在取的作用是不是导通的作用啊?我分明就是电导器嘛”

    电感**跑过来了,说道:“让我试试。”水泥电阻松开手,电感**也拉住电池和小灯泡的手,小灯泡也闪闪发光。电感**说道:“我电感器也能实现你的功能呀。”水泥电阻说道:“你现在还是一个电感么?现在是直流电,你现在体现不出来的你的电感性质,你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电阻器的性质,也就是说,你现在也可以叫电导器。”

    这时,取样电阻拉着涤纶电容**的手上来了,他让涤纶电容**也试试。涤纶电容**拉住电池和小灯泡的手,小灯泡只是在开始的时候非常微弱地闪了一下,小灯泡就不发光了。

    水泥电阻问大家:“请问涤纶电容**有没有使电池和小灯泡导通?”有人回答道,“没有”。

    “所以,”水泥电阻说道:“我们不会叫涤纶电容**叫电导。另外,请问涤纶电容**,你自身有没有电阻?”

    涤纶电容**有点含羞地说:“理想的电容都是没有电阻的,但是,我们都有介质损耗,也就是说,我们电容都有电阻,不过这个电阻一般都很大,所以漏电流较小,直流情况下这个漏电流不足以使小灯泡发光。”

    “OK,回答得很真诚。涤纶电容**不使小灯泡发光,所以,我们不叫她电导;另外,她即使有电阻,我们也不叫她电阻。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不管是什么器件,可能都有几种参数,但是,我们会根据其取的主要作用来称呼他们。我们电阻,真正作用是作为一个电导来使用的,所以,我们叫电导器最适合。”水泥电阻总结道。

   法官CPU先生补充道:“给大家提个醒,现在有一个用来形容电阻器导电能力的参数,叫电导,其实这个电导就是电阻值的倒数,电阻值越小,那么电导就越大。”

   取样电阻接着说:“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说某个器件没电容或没电感,是指它的电容值或电感值为0还是为无穷大?”

   “当然是指为为0的时候了!”有不少人答道。

   “那么,说一个器件没有电阻,是指这个器件的电阻值为0还是为无穷大?”取样电阻继续问道。

    “是指无穷大的时候。”有人说道。另有少数人则说:“应该是指为0的时候。”

    取样电阻说道:“记不记得刚才涤纶电容**说的,理想的电容都是没有电阻的,在这里,她就把电阻值无穷大当成是没有电阻。大家对比一下,电感电容大家很统一,某个器件没电容或没电感,是指它的电容值或电感值为0。但是电阻呢,有的人会把电阻值无穷大当成是没有电阻,你们不觉得这有点矛盾么?其实,这就是大家习惯了把我们电导器当成电阻器,所以自然地,理解上对电导和电阻的参数也产生了错位和歧义。如果我问大家,一个器件没有电导,是指电导值为0还是为无穷大,我想,大家都会很统一地把认为电导值为0时代表没有电导。现在,我们再看电池先生和小灯泡的例子,一开始他们不发光,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电导(也就是说,电导为0,电阻无限大),水泥电阻先生其实是作为一个电导来使他们导通的。所以,请法官裁决,我们是不是叫电导更合适?”

    法官CPU先生说道:“你们的论述很有道理。但是,考虑到大家已经约定俗成地把你们叫成电阻器了,你们能不能将就一下?”

    水泥电阻说道:“那我们岂不是很委屈?”

    法官CPU先生说道:“事实上,也有类似的案例。比如电子被当成负电荷,电流的方向只能按电子实际流向方向相反,这就是名不符实的案例。再有,比如,现在有的中国人即使妻子很年轻,也叫成老婆,难道她们真得像阿婆那么老么?你们电阻器的用处大,大家已经很熟悉这种叫法了,如果改名字,说不定反而会乱套,所以,你们能不能体谅一下?”

    所有的电阻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会,最后水泥电阻总结大家的意见:“我们电阻器尊重大家的习惯,依然同意被称为电阻器。不过,我们期望本次案例,加深大家对我们的了解!”

    台下一片掌声。

 相关链接:http://www.cntronics.com/blog/?uid-18428-action-viewspace-itemid-1086

楼主:

元件幽默:电感小姐找对象

(转本人以前作品)

   三极管先生追求电感小姐,电感小姐不理他,嫌他喜欢吹牛(放大);二极管先生追求电感小姐,电感小姐也不喜欢他,因为嫌他死脑筋,不会走回头路(单向导通)。电感小姐后来选了电容先生做男朋友,因为他像自己一样会经常存款(储能)。

群众看法:
·保险丝容易英年早逝呀,哈哈。要安全感还可以找可恢复保险丝。

·电感小姐太势力,见钱眼开,他应该选择保险丝先生作男友,可以给她安全感。

网友A:
很有意思,俺也在网上看过了

网友B:
不错

第一回看。BZ用心良苦呀。

楼主:
是写得不错

不知道匠人看到了没有?

网友A:
才刚开始发表就能上房顶,太强悍了吧,严重指责斑竹以公济私

楼主:
谢谢您的直言,这种“假公济私”嘛,在我也太多了……

让这种帖子坐顶,自有版主本人的考虑。至于这种“假公济私”嘛,在我也太多了。

具体到这件事,电子文学本该是很发达的“行业”,正如电子技术在所有产品中最多资多彩一样,可是,它偏偏不是这样。因此,我对此类**会格外重视的。

此前,我也对一些此类帖子加酷置顶。查一查你不要感到奇怪。如果你想问我的心里话,那是很吓人的----电子文学还不能这样自娱自乐,还要走出去。这是一个恢宏的事业。

要说其恢宏,还不能仅仅在于电子文学本身,还要为电子人吹,为电子人争利,找机会,谋幸福。

最后,送你一句,遇到事情不要简单地看现象(表象)。

引用 网友A: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6楼: 才刚开始发表就能上房顶,太强悍了吧,严重指责斑竹以公济私!

网友C:
如何发帖啊

我怎么找了半天,也没发帖的按键呢

网友D:
非常好

形容得相当贴切,很生动。建议初学者看看,以便迅速理解。

楼主:
在版面左上角:我要发言

刷新 我 要 发 言 社员投票 PAGE 1 / 150   帖数:4478

引用 网友C: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9楼: 如何发帖啊

我怎么找了半天,也没发帖的按键呢

网友E:
写的很生动,不错!!!

网友F:
有创意

确实不错啊,呵呵,可以考虑一下写元器件小说,为电子行业开创一片新天地

网友G:
长见识了

呵呵原来电子器件也这样写的……

网友H:
恩,讲的太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