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音质更好的几种优化方法

楼主(2009-06-30):
▲尽量避免机叠机
   基于环境问题而要将器材叠起来摆放原本无可奈何,到有条件时,就应尽量将最主要的CD讯源及扩音部分独立来摆放,因为重叠摆放会导致谐震而影响机器。当喇叭播放音乐时,震动空气令到器材跟随震动,两部机相叠便会互相传道谐震,令到音乐中的微细讯息模糊不清,并且干扰各频段的传送,造成一种声音的污染,又如其中一部是CD机,自身播放碟时马达连转又加剧了谐震幅度,影响就更大。所以要把器材独立置放在稳固机架之上。

▲分体供电与主机、单声道后级之间保持距离。
   现今连不少中价前级都有一个盒仔大小的分体供电,简单地将火牛与主机分开为两部分,好处自然是可将机内零件与火牛之间可能引起的干扰隔离。若将分体供电器置放在前级旁边,那就有点失去意义了,赶快将它远离前级,如放在另一层的机架,实时便可听到整体的隔度有所提高,音像也会准确一些。单声道的后级亦然,有条件的两件器材分开一点摆放,保证有利无害。

▲废除CD机可调音量输出
   不少单体CD机都设有可调音量输出端,以便利用遥控器控制音量,如果你用不着这个可调输出的情况下,是大可以将它废掉的,甚至机身前面的耳机输出装置,在不需要的情况下也可一并废除。这两组讯号输出是经由主讯号所分出来的,一经废除,只用一组固定音量输出时便不用分薄了讯号输出的能量,声音会较为实净,力感亦比前更佳。要废除这两组输出方法不算复杂,只要打开机盖,抽起机内有关的连接线便可以了。

▲节点和激光头的清洗
   每半年全面清洗接点一次大家都知道,金属暴露于空气中不久,表层就会有氧化现象,失去光泽,变得暗哑。即使讯号线插头表面经过镀金处理后,已不易氧化,与机身插头又有紧密接触,但日子久了,仍然会有一定程度的氧化导致接触不良,所以最多隔半年就要清洁一次。只要用**沾上酒精涂抹接点便可以了,做完这重工夫之后,可以令接点回复最佳接触,声音也随之清晰、透明一点。
   显然激光唱头只有那么一小点的面积,但全靠它读取CD碟上的记号,因此唱头上只要黏附上极少的微尘都足以影响读取信号的精确度。虽然CD机大都有密封的机身,但别忘记在经常出碟入碟的过程中就有空隙让灰尘乘虚而入了,一段日子下来,唱头表面定然留有或多或少的灰尘,这时便要拧开机盖螺丝,打开机盖直接用**棒点上酒精清洗。市面上虽然有各种清洗CD碟,但是你花了几十元,那些所谓洗CD碟可能只是靠一排刷去扫掉灰尘或者是利用绒面之类靠转动来除尘,效果比不上直接用**棒彻彻底。当你那部久未洗头的CD机清洁完毕之后,再听时会令人有掀开一层纱的感觉,而高频回复旧日的清晰,细节也动听多了。这个清洗唱头的步骤大概要一年做一次,就算是使用Pioneer的反转式唱盘系统(镭射头向下而非向上),灰尘仍会被唱头所带的静电吸引而黏附其上,所以这工夫也还是不能省的。

▲干扰越少声音越靓
   室内的家用电器及计算机应避免与音响共享一组电源,即使要放在一起也应从别处获取电源。其次让接线纠缠在一起也会令线与线之间互相吸收噪声破坏音质。无论是器材还是连接线,都应该保持不受其他电器或者电源线的干扰。

▲喇叭摆位
    喇叭的摆放是音响使用中重要的一环,摆得不好难免令回放效果大打折扣。如何在房间中找到最好的摆放位置颇考人功夫,除了不断细心聆听不同摆放位置的效果外,还可以请相关的专家来进行指导。

▲吸音
   在一般的家庭环境之内,家私杂物已经是上好的吸音材料,大可不必把吸音搞得太繁复,铺一张地毯已经有基本的加强吸音效果。加上地毯的好处是可以减少地板的反射声,避免混和正面传来的声音造成混浊,想知道自己的房间是否需要加上地毯,铺在地上测试声音有何变化便知晓了。喇叭距离后墙太近时,也可以考虑加一幅挂毯以增加吸音效果,但要注意不可用太大块,否则可能连超高频也吸掉。另外,房间的玻璃及镜都会有较强的反射声音作用,需要用窗帘来遮挡以解决问题。要求高的朋友更不妨在墙角位及室内的声音反射点上多做些吸音功夫,但要注意吸音不可过分,适量的反射声是有助声音生猛活泼的。

▲昏暗环境有助聆听效果
    关了灯来听音乐是一个习惯上的问题,可说与回放扯不上关系,只是在漆黑的环境之下,耳朵会特别灵敏,而且减低了视觉上的障碍,对音响画面重组以及乐器的位置感便会格外感觉清楚明确,气氛之佳与开亮灯时更相去颇远,还可以用其他一些比较幽暗的灯光来营造听音氛围。

 原文地址:http://www.138dz.com/news.asp?NewsId=424

网友A:
从纯技术角度讲,纯属YY

根本没有讲到实质内容,根本没提到音箱的问题。

其实音响中,最重要的还是音箱,失真的绝大部分,可以说是99.9%都是音箱造成的。

一个10块钱一对的音箱,你用这种方法能把音质搞到多好?

恐怕只能达到心理作用。

另外,说电源会影响音质,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在那些劣质的,电源抑制比很差的功放上。

网友B:
音响DIY发烧友

网友C:
音响中最重要的还是功放。

另外,说电源会影响音质,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在那些劣质的,电源抑制比很差的功放上。
****************************************************************
从本质上来讲,电源可以影响功放的反馈,电源抑制比其实也与功放的反馈有关,同时也与恒流源有关。当然,电源抑制比好的功放和失真度低的功放也不见得听感好。功放是“活”的,喇叭是“死”的,功放要让喇叭动起来,又要让喇叭安静下来,这些“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音响音质。所以我说功放是最重要的。

网友A:
功放与喇叭在功率搭配方面的误区

http://bbs.scol.com.cn/dispbbs.asp?boardid=30&Id=518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