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散热参数有什么差别?

楼主(2009-07-01):
这是7805手册里的两个散热参数,

第二个可以理解,是环境温度下散热:每瓦温升65度,

那第一个是在什么环境下呢?

谢谢。

Thermal Resistance Junction-Cases    RqJC       5 °C/W
Thermal Resistance Junction-Air         RqJA     65 °C/W

网友A:
.

Junction-Cases
Junction-Air

楼主:
回LS的,我问得就是Junction-Cases 是什么意思?

能否解释下,

网友B:
Junction-Cases

结温到封装

网友C:
LZ貌似翻译错了。

Thermal Resistance Junction-Cases    RqJC       5 °C/W
封装到结的热阻:器件每消耗1W,结比封装表面高5 °C。

Thermal Resistance Junction-Air         RqJA     65 °C/W
环境空气到结的热阻:器件每消耗1W,结比环境空气高65 °C。
例当环境空气为20°C,元件芯温度85°C。

配合元件芯最高结温150°C,则环境温度20°C时,元件最大功耗:(150-20)/65=2W。
当然这是理论值,实际不能用到这么高温度。

楼主:
噢,谢谢,是理解错了。

现在明白这两个参数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