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MT8880和电话线和单片机的连接线路。。。

楼主(2009-07-03):
 1。DTMF输入脚通过电阻和电容接到电话线上去了,那另一根电话线接哪里去了?
2。DTMF输出脚猜测也应该接电话线,那么这不和输入端接到一起去了,而且图上画的是直接接电话线上了,电话线上有电压的,能不能烧坏片子?
总而言之,我就是不知道电话线和8880的连接是怎么接的,总感觉不该直接接,而且电话线有两根,哪一根怎么接了?
3。电路连接正确的话示波器会有怎样的波形?是正弦波吗?

问题都是很低级的,别见笑,我学计算机,电路方面的东西不太懂。只是因为自己在用的是8515,就发到这来了。
谢谢……

网友A:
电话线分为2根

   电话线分为2根,这2根线既为电话提供电源又为电话传输DTMF信号。电话线是不能直接接在单片机上的,电话的2根线应该先经过保护电路才能接到芯片上的。DTMF信号就是双音多频信号,一根电话线经过一些电路后,送到解码芯片,就能得到四位的数字信号,比如你拨的是6,解码出来后就是0110,解码芯片的另一端直接送到单片机,单片机就能读取这个号码。至于电话的另一根线,经过一些电路后,也送到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A:
电话的两根线应该是不用区分的~

在我们公司的产品上就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分。电话线的一根经过电路后送到解码芯片的输入端,会有6个输出:4个是解码出来的数字信号,一个是使能信号,一个是标志位信号(表示解码成功并锁存起来),把这6个输出接到单片机上,单片机就能根据使能信号和标志位信号读出数字信号。电话线的另一根经过电路后也送到单片机,让单片机知道电路连接进来了,而不是送到解码芯片上。

网友A:
那个DTMF OUTPUT不用管

电话线的另外一跟不是接到DTMF OUTPUT上

楼主:
能照这个图连吗?

能照这个图连吗?能否再简化一点?
网上有**说:
“8880不能直接驱动变压器,将DTMF耦合到外线
8880输出要用三极管放大驱动”

楼主:
我这里有一个交换机

我这里有一个交换机,请问是不是mt8880的输出和地两端直接接入交换机就可以拨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