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个自动浇花装置玩玩

楼主(2009-07-05):
原理图如下。上半部分光控,控制晚上熄灯后电路小水泵不工作。下半部分湿度控制,那个热敏电阻符号用的是湿敏电阻。在淘宝买了个18元的小水泵,不过工作时候声音有点大。

楼主:
是否好用还有待反复验证

网友A:
湿敏电阻插在泥里恐怕不行

测空气湿度,控制模式是个问题,空气湿度并不能代表泥土湿度,花盆泥土湿度与多项因素相关,比如暴露太阳下时间,空气湿度,泥土松紧程度...哈哈,晕了吧

楼主:
看见路边常有人卖猪笼草,28元一盆

花盆里面潮湿得能长青苔。我也知道想测量土壤湿度没那么简单,就想试试将湿敏电阻放青苔上看看行不行,嘿嘿

网友B:
严格地搞好玩意

难度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