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导通和饱和导通

楼主(2009-06-04):
最近在学习三极管,三极管的导通是不是包括了饱和导通这个情况?一般电路是不是都工作在放大状态的?

楼主:
还是不明白

有没有什么简单例子说明,谢谢!

网友A:
和偏置有关

饱和导通就是合法的导通到头了;

bjt是不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就要看你的工作点的偏置了,如入信号也会对工作点有影响,大信号下可以使工作点偏离很多的

楼主:
集电极偏置电压

看到网上有个说法:集电极由反偏转正偏就进入三极管饱和状态
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可靠。

网友B:
:

一般的说  导通 == 饱和导通

好像工作在放大状态时,不太会用"导通"这个词.

网友C:
集电极由反偏转正偏就进入三极管饱和状态

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可靠

是否可靠,你可以找书本看看:临界饱和是如何定义的?

饱和与否,可以不看输入电流输入电压,在一定条件下,看C-E极电压和B-E极电压就可以。

网友D:
临界饱和

所谓的临界饱和就是介与放大和饱和之间,放大的时候,C、E是不能等同于直接短路导通,但是饱和就可以认为它的C、E极是直接短路导通的。

网友E:
个人理解“饱和导通”,就是CE短路

个人理解“饱和导通”,就是CE短路,用到饱和和截止区一般情况下在数字电路中,如果放大电路中进入饱和或者截止区,会产生波形的相应失真,削顶或者削底

网友F(2009-08-25):
好像饱和这个词在逻辑实现中用的较多吧,实现逻辑'  1‘。

网友G:
我做的都是数字电路,就是做个开关用,没有仔细想过。

网友H:
BJT管有三种工作状态,即饱和\放大\截止区.当基极与发射极压降小于其导通电压时,BJT处于截止状态;
    当工作在放大状态时,需要设置合适的静态工作点,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工作在饱和区时,假设在发射结加一电压Vbb,调节基极电阻的大小,使ib=Vcc/bRc,此时集电极电流接近最大Vcc/Rc,由于集电极电流受Rc限制,它不可能象放大区那样随ib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了,即认为集电极电流已达到饱和对应基极电流称为基极临界饱和电流,而集电极电流称为集电极饱和电流,此后,再增加基极电流,则饱和程度加深,但集电极电流基本保持不变.集电极电压大约0.3v左右,这个电压称为BJT的饱和电压.所以在饱和区发射结正偏,集电结也正偏.
    BJT作为开关的时候,即工作在饱和区和截止区.

网友I(2011-04-25):
饱和导通当然属于BJT导通的一种,饱和导通的时候BJT就相当于两个并联的二极管,此种状态通常在数字电路中较多;BJT工作在放大状态时,模拟电路中用的很多,看你自己是想把它当开关用还是当放大管用了!

网友J:
我和楼主一样过去曾有过相同的疑惑,不信你可以搜搜相似的标题,如果要我现在解释这两者的区别,应该是程度上的不同,就是流过ce之间的载流子(半导体当然不只是电子咯)多少差异。

网友K(2011-06-18):
放大与开关装态,现在开关装态用的较多些

网友K:
放大及开关装态多些

网友L(2011-08-02):
现在的三极管用的不是太多了,在家电中80年代全是三极管,现在的电器全是专用芯片,现在用于开关控制的比较多

网友M(2015-03-22):
截止--放大--饱和导通,

网友N:
同数字电路 就认1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