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rel怎么自己画元件图

楼主(2009-05-04):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想问问

我很想知道关于元器件的封装的问题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比较好前辈们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B:
创建新库文件即可,原理图库和pcb库

网友C:
网上找到元件尺寸资料

创建新原理图库或pcb库,接着按照元件尺寸放置焊盘画图就行了,画完保存就能用了

网友D:
如果省事就用向导生成

网友E:
re

1:如果在原理图上想画元件,首先要在documents下新建个原理图.lib文件,双击打开,利用绘图工具在里面画,画好了再place
2:如果想放在PCB上,那要先做封装,建立一个PCB.lib文件(软件里面也有库),双击打开,按照元件规格大小做出封装,再将原理图上对应的元件属性框footprint上填写封装名,生成网络表,导入网络表,就可以放置在PCB上了

网友F:
为6楼补充

在SCH中建立lib库时,要在描述中填写封装名称,此名称要与PCB封装库中的对应元件名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