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充电器中电感参数如何确定?

楼主(2009-07-05):
小弟初学硬件,有看到一个充电器的电路图,如图所示,我想问一下图中的那个电感是干什么用的,他的参数选择有什么依据呀?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最好还是找书来好好看看。

L1必须满足:Q2时,不能饱和,否则电源会直通电池。也就是,要在它饱和之前就得关闭Q2。

也许你由此想到Q2速度提高,但这种提高也是有限的。因为速度提高后,效率就得下降----开关损耗增大。

网友B:
L1电感有续流作用,可以减少纹波

选择的依据保证PWM关闭期间能保证有电流流过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哥

我也搜索了关于L参数选择的一些资料,其中是有一个计算公式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找到的网站资料都把这个公式删掉了,刚从新华龙的一个应用范例里面看到这个公式的介绍了
L=(Vi - Vsat - Vo)*ton/2Iomax
其中
Vi - 充电电压
Vsat - 饱和电压(这个电压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三极管的饱和电压?资料里取值是0.5V)
Vo - 输出电压
Iomax - 最大输出电流
ton - PWM占空比 * PWM周期(应该是一个周期内的导通时间)
我现在打算按图上的参数取值-100uH,上帝保佑我吧 ^_^

网友A:
to sz_kd

更重要的是保存电能吧。

蓄势待发,呵呵

*---就续流来说,最好还是说是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