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器上桥驱动

楼主(2009-07-06):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去依次分析IO输出高、低电平是各个三极管的导通情况!

最基本的东西了,入了门就会看哦~
不说死为了你好哦。

PS:
这个电路有点悬...

网友B:
图好像有问题

怎么没看见自举电容和二极管呢?

网友B:
如果真的没有的话

那么20V应该是48V+15V或48V+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