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运放的基础问题

楼主(2009-07-09):
 在图中,是一个反向比例电路,但是我不知道运放的同向输入端为什么要通过R3接地,而且,要R3=R1,那在电路中运放的同向输入端又没有外接什么电路,那请问R3在电路中做用是什么的

网友A:
是R3 =R1//R2吧

消除输入偏置电流的不良影响,这个东西目前中国人写的书不会给你做认真分析的,原来的书由详细分析(80年以前第一版的),还有外国人的书会认真分析,现在的中国人就知道些书赚钱了,你抄他的,他抄你的,千篇一律,这本书没说明白的事情,其他书也不会说明白。

网友B:
哈哈,

同意楼上,保持两端口的致性

网友C:
发现模电的书要看七八十年代才行

网友D:
LS的推荐两本?

网友E:
书上好像有讲!

因为运放里面是那个差分放大电路!!为了保持电路的对称性,所以要在运放的正输入端和负输入端加一样大的电阻!!!
书上好像这么说,我是一刚毕业的学生,不是很理解!说错了,不要拍我!

网友F:
消除偏置电流的影响,若偏置电流很小(如FET输入)可以省

至于R3的取值,考虑输入接零,若要保证输出也为零,则在考虑到偏置电流(假设正负端偏置电流一致)的情况下,很容易得出R3 = R1 || R2。

但要注意的是,在多数情况下,影响运放的是失调性(offset)而非偏置(bias)。

网友A:
中国人的书不是不说

中国人的书不是不说,而是不说明白,基本上没有什么方程,或者是那个方程是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让读者不知道怎么来的,什么康华光之类写的书就是那样,外国人的书一步一步的,很明白的得出结论,你会发现中国人的思维都是跳越的,外国书去www.core.org.cn找吧,找麻省理工学院的,有很多是翻译了的,下载讲义,看看那本适合你。

网友G:
书还是以前的好

以前写书的人心地比较实在,心里背的东西少

网友H:
反向比例运放

R3位平衡电阻,使输入端对地的静态电阻相等,一般R3=R1//R2

输入电阻Ri=R1
电压并联负反馈的输出电阻很小
共模电压,理论为0,对称性好的情况下。。负反馈可以虚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