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拉电阻的问题,请各位指点

楼主(2009-07-10):
在实际应用中好多地方都要用到上拉电阻!
但是,我不明白到底上拉电阻的值应该取多少?通过什么因素来确定上拉电阻的大小!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因素很多

上拉的目的决定电阻的选择。

网友B:
确实如此

比如,如果是为了锁定数据线电平,大点的电阻也没事,省电,但抗干扰能力要下降。

网友C:
输入输出阻抗来决定...

一个例子:
1、假设你的后级输入阻抗比较小 假设为1k。
2、假设你的上拉电阻就是前级的输出阻抗。

那么这个情况下选择5k--10k的上拉,信号几乎不能传输到后级。
这个情况很少见,举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5k--10k的上拉电阻不是随时都通用的。

现在大部分ic的io输入阻抗比较大,数百k以上....选择用1k--100k的上拉电阻都可以的,只是如楼上所说,上拉越大,抗干扰能力越弱。

网友D:
为什么上拉越大,抗干扰越弱呢?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