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串口不能收发呢?

楼主(2008-10-10):
(无正文)

网友A:
o

检查硬件,供电电压,把从电脑出来的串口线2,3接到一起,自发自收看看有没有问题,测量max232得2脚和6脚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V+,V-之间大概14V的电压

电脑出来的串口线2,3接到一起,可以自发自收

V+,V-之间大概14V的电压

VCC  和GND之间3.4V的电压

楼主:
程序

程序:
Initial_com()
{
 EA=1;        //开总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ET1=1;        //允许定时器T1的中断
 TMOD=0x20;   //定时器T1,在方式3中断产生波特率
 PCON=0x00;   //SMOD=0
 SCON=0x50;
 TH1=0xfd;    //波特率设置为9600
 TL1=0xfd;
 TR1=1;       //开定时器T1运行控制位

}

//*************************
//**********主函数*********
//*************************
main()
{
 Initial_com();
 while(1)
 {

  if(RI)
  {
  date=SBUF;
   SBUF=date;
   RI=0;
  }

  LED_display(date);
  }
}

网友B:
ET1=1; //允许定时器T1的中断

ET1=0;

楼主:
f

ET1=0;
 也不行啊

楼主:
还是不行

楼主:
晕 串口头和串口线 接触不好 要用手压住 才可以

楼主:
怎么又不行了,换了个接头好了,过会就不行了

现在是电源没开,用串口调试助手,也可以自发自收了,就像短接RX,TX一样,
是不是MAX232坏了?

网友C:
程序....

ES=1;
却不见有串口中断处理程序
ET1=1;
定时器1用于产生波特率 不能开中断;

楼主:
xi

谢了

现在换了个MAX232  ,就可以了

晕 ,怎么MAX232  这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