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位插到一个字节的问题。 在线等~ 谢谢

楼主(2007-01-10):
我想把一个位插到一个字节里面我想要的任意位置怎么做?
比如说:bit i;
        char j;
我想把i插入j的任意位怎么做?

希望高人帮忙解答
谢谢。

网友A:
用与和或运算

#define INSET(x,b,n); (x)&=~(1<<(n)); (x)|=((b)<<(n));

INSET(j,i,5);

楼主:
谢绝xwj的解答,请问:1<<(n)表示什么意思.

谢绝xwj的解答,请问:1<<(n)表示什么意思.
小弟很菜。不好意思

网友A:
自己去看书,如果这都不懂...

网友B:
楼主真的很菜

连中文都没学好

引用 楼主: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3楼: 谢绝xwj的解答,请问:1<<(n)表示什么意思.

谢绝xwj的解答,请问:1<<(n)表示什么意思.
小弟很菜。不好意思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一个字节变量与位变量能进行运算吗?

我的意思是一个字节变量与位变量能进行运算吗?
不好意思,惭愧

楼主:
5楼教训的是!打错了。是谢谢才对。头晕了~~

5楼教训的是!打错了。是谢谢才对。头晕了~~

楼主:
((b)<<(n)); 这里的b是一个位变量吧?这样移位是什么意思呢

((b)<<(n)); 这里的b是一个位变量吧?这样移位是什么意思呢?

请xwj解答!
谢谢

网友C:
聪明的不会就用笨办法呗...

转变一下思路

不过你还是得好好看书,实在应该打PP,连<<和>>都不知道

楼主:
再请各兄台打pp也行~我想的是位变量是不能支持移位运算的

我想的是位变量是不能支持移位运算的呀。
望解答

b<<n
是不是将位变量b 移动n位呀?位变量能移位吗?

楼主:
xwj 、davidli88、javie 。三位前辈,请解一下吧。

xwj 、davidli88、javie 。三位前辈,请解一下吧。

网友A:
隐含的强制转换,你不放心的话就这样写

#define INSET(x,b,n); (x)&=~(1<<(n)); (x)|=( ((char)(b)) <<(n));

网友D:
自己看书或编译运行一下

楼主:
谢谢xwj前辈提供的方法,是我昨天试得不好。

谢谢xwj前辈提供的方法,是我昨天试得不好。
今天试了一下,果然好用。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