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结论的?

楼主(2007-01-11):
是计算电源内阻的。
当功率满足一个条件(好象是最大输出功率)时,电源的内阻等于外电阻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说的,问问大家。请指点。

网友A:
当负载电阻等于电源内阻时

负载上得到的功率最大。

网友B:
这个

因为如果你的负载比内阻大那么分的电压大,那么电流也就会变小
反之负载比内阻小电流大了,分的电压又少了.

网友C:
内阻大小,外阻大小,会有影响吗

三楼的不论哪个大哪个小,他的总功率不还是等于一个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