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我指点!

楼主(2007-01-17):
    学了PROTEL99SE后,好象能用了,但感觉对于一些稍微复杂一点的电路图
 就只能完全依赖于它的自动布线功能了,软件布的怎样就是怎样的,好象
自己什么忙也帮不上,就只是设置一下布线环境,参数而已。
    有时软件布线布的很不好,也不知道怎么去修改,我们做了一个数字钟
就完全是靠自动布线完成的,布的很不合理,有的太密集,有的太稀疏,
     也听到有人完全是用手工布线完成的,我却不知道他是如何下手的,如何手工把那么多的线一根一根的布完的?我想知道网站上贴出来的那么复杂的PCB,是怎么布出来的?手工怎么去调整它?

    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长时间,急需解决,请网友帮忙,谢谢!

网友A:
倒入原理图到PCB.

倒入后,PROTEL会生成一个网络表,在PCB中的各元件就按网络表相互有飞线连着,手动布线所要做的就是把一条条飞线按你心里漂亮的可靠走线布局,布成实线就行了!

网友B:
。。

确实是手工布线美观可靠性强
我大二的时候也做过一块熟字钟的板子 ,从那时候开始就养成了手工布线的习惯,虽然花的时间多一点,但是后期效果很好,几乎没有割线等现象,而且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