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07-01-24):
当需要变比特殊频率的电压时,变压器是不是需要定做啊?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600HZ,4V左右的电源,要进行升压,升压到140V左右。是不是必须定做一个工作频率在600HZ的变压器啊。如果用不同工作频率的就会没有输出啊?
请高手们指教。谢谢。

网友A:
标准

变压器应该是有国家标准的

网友B:
频率不同,首先需要考虑铁损

因为频率升高后,铁损迅速增加。所以硅钢片要薄,磁通密度要小,但绕组匝数往往可以减少。
不过频率升高后,变压器不会没有输出,只是损耗大一些。

楼主:
谢谢

那就是变压器的接发有问题了,再好好研究一下。
谢谢各位。

网友C(2008-06-17):

特殊变压器,最好专门制作,因为不同场合变压器的参数相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