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充电实现方法

楼主(2007-01-26):
我想给单片机实现无线充电请高手指点一下方法

网友A:
俺 也想知道啊,,,我看用太阳能最好了

楼主:
请高手指点

想通过非接触式的办法给植入身体内的单片机充电,做到不用换电池

网友B:
不会吧!

太恐怖了,我估计电业局该关门了

网友C:
网上有公司卖这种产品了。

网友D:
要用高频率的电磁波才行..

网友E:
用摆动发电机

网友F:
有两种方式

1、松耦合变压器;
2、定向电磁辐射。
二者都跟MCU无关。

楼主:
请教xzhenggen

那个网站有相关设备卖

网友G:
有兩种方法!

其一:把普通電源變壓器分成兩半,就可非接觸充電了.
其二:利用附近電台或是基站的電磁輻射能量.

网友H:
最早的无线电就是用两个无铁芯大线圈分开来的。

最早的无线电就是用两个无铁芯大线圈分开来的。故事说发射机被当成恐怖物体扔海里不让过渡。谐振能获得最大幅度的信号。不过能量传递距离越远越弱。这不是谐振能解决的。这个辐射还不能对目标的电子电路造成干扰(只能做充电这事)。

。。。

网友I(2007-02-26):
参考一下电磁炉

网友J:
非接要用RF,距离稍远要求大场强,对人身体不好

网友K:
好久没来看到老朋友扬真人,哈哈,灌灌水

参考RF卡的设计,但注意高频对人体的影响。要不在人身开个小窗口用太阳能啦哈哈......如果要高科技点就利用人体血管的脉动发电,这个可是最好的,只要人不死,就有电,呵呵!

网友L:
14楼

你有点子,不过那要消耗人体自身的能量,不是也会加重人的负担吗?

网友K:
晕,能植入体内的东东耗电肯定很少的

耗电少,所需的能量就少啦,不会加重人的负担的,那一点点能量消耗对于人体这个大机器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啦

楼主(2007-04-08):
我想做的是体内脉冲刺激器来的

因为是植入体内所以想无线充电
大概的原理我也了解
但是实现起来真的是有点难度
我是毕业设计想做体内脉冲刺激器
无线数据传输在做着
但是脉冲电路那部分还没完成时间紧迫
充电这块就只能放弃了
而且我这边条件有限只能以后做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