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频率偏移报警电路,谢谢!

楼主(2007-02-02):
我在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单位的设备发送频率低频控制11HZ,载频650HZ.但是有时出现频率偏移检测不到,起不到预防作用。
于是我想加一个频率偏移报警电路,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主需要说明:

1,你们单位的是什么设备?
2,把相关的电路图贴出来。才好给出解决办法。

网友B:
这样的电路很好设计的

网友C:
显然需要使用对频率敏感的电路

例如LC谐振回路,或双T电桥,等等。

楼主:
电路结构

产生705HZ    4060IC    →
                                              4066IC→    功放→    输出
产生595HZ    4060IC    →
                                                 ↑
产生11HZ    4060IC     →

楼主:
偏移2HZ

求偏移2HZ就报警的电路!

网友D:
还是用单片机吧

检测11Hz的宽度,超过上,下限的输出报警信号
650Hz载频可用软件过滤,即1.5ms左右(650Hz的宽度)的脉冲不计时,超过2ms的才开始计时,两次计时的间隔就是11Hz的宽度.

网友C:
tyw的意见非常好

用个小单片机可能是成本最低也最方便的方案。条件是楼主能够写出简单的程序。

网友E:
用个少引脚的51最划算了

楼主:
感谢!

请大家详细说明吧,我是初学者,对单片机一点都不了解。如果查找资料,应该查找那类的单片机?谢谢!

网友C:
在4楼,我估计到楼主对单片机不熟悉,所以推荐模拟方法

用单片机的话,几乎任何型号都能完成这项工作,所以楼主熟悉哪种就应该用哪种。现在楼主说“对单片机一点都不了解”,那就用市场上容易买到,支持的设备和软件多的型号,例如9楼建议的型号,可以考虑89C2051。

楼主(2007-03-06):
感谢!

模拟方法虽懂但是不行啊!要检测9-20HZ范围内的20个通道,那得做多大的监测报警电路啊!
只能从单片机入手,我这几天正加紧充电,谢谢大家支持,我少走了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