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英文技术术语的问题

楼主(2007-02-15):
Power-Up Sequence Flexibility—**devices can accommodate
any possible power-up sequence

Power-On Reset—**devices maintain a reset state until voltage
is within operating range

Power-On与Power-Up是一个意思?Power-Up Sequence是什么含义?

网友A:
我的理解:

Power-On是指完全断电后上电.

power-Up理解为意外掉电后再次上电.

Power-Up Sequence是指上电的次序.

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教.

网友B:
如下

Power-Up Sequence Flexibility—**devices can accommodate
any possible power-up sequence

灵活的上电顺序——该器件可以允许任何上电顺序。
*注:有的器件有上电顺序,并不是所有的电源都可以同时开。

Power-On Reset—**devices maintain a reset state until voltage
is within operating range

上电复位——器件在(电源)电压上升到工作允许范围之前一直保持复位状态。

Power-Up和Power-On翻译过来是一样的,这里应该是习惯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