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为什么串联电流会相等?”

楼主(2007-02-15):
大家回复都很精彩,

I=Q/t

越想越奇怪,这个I是客观的吗?

越看越迷茫,I就是人为的嘛,本来就不是连续的我们却非要看成连续的,那串联电流相等也不成立啊,我想应该是断续而且不等的,不知道有人同意否,欢迎批判

网友A:
不但电流是不连续的

增加或减少不能是半个基本电荷。
质量也是不连续的,增加或减少不能是半个原子。
能量也是不连续的。

不过,楼主的学识好像还没有达到可以讨论这些的水平。

网友B:
楼主,难道跟爱因斯坦同行?

网友C:
假如串有电容,

电流,之所以流动,是因为有电压
是一个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只是我们一般是不需要考虑了
我们说的东西一般是只考虑相对大的,远远大于的,所以可以看作是连续的

网友D:
LZ对物理概念不明确啊

电流是1秒钟通过导体横截面的电量(一般是电子)的数量,是实实在在物理上存在的。而电压只是与0参考电压相比的一个电势而已是人为构造的。
楼上的也不全对。超导体电势差为0,一样有电流。电压只是欧姆定律电路里的一个参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