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感性负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2-18):
先说说

楼主是否知道什么是电感,什么是电阻。纯电感电路中电压与电流的关系,纯电阻电路中电压与电流的关系,电阻电感混合电路中电压与电流的关系……
以上都搞清楚了,我就给你讲什么是感性负载,什么是阻性负载?两者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如果把上面的都弄清楚了,

那就不用讲,楼主已经明白了。
呵呵,楼主多看看书吧

网友C:
电流滞后或电压超前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