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不支持按键掉电唤醒的MCU支持按键掉电唤醒,请高手多多

楼主(2007-02-20):
我一直都是在用51的,从没学过PIC的。
最近要设计一个电子开关,(功能很简单,就是根据按键产生一些动作,耗电越小越好)。
才知道51价格都超过了4元,找了找尽量便宜的单片机,发现MDT2005很便宜,见http://www.zlgmcu.com/help/buy_holtek.asp 。看了看DATASHEET,觉得它很容易上手,就用它了。
可它不支持按键掉电唤醒,我设计了一个电路,让它支持按键掉电唤醒,请大家看看可不可行,请多多指教。

1.    复位后让Button Mask设置成输出低电平状态。处理完成后,要进入Sleep时,再把Button Mask设置成输入状态。
2.    Button全部为输入状态。
3.    本来C4是没有的,Button Mask是接到Q8栅极的,可担心万一有人在Sleep时长按,要松开按键才工作,才加上C4。还没考虑清楚,可能参数会有问题。

网友A:
原则上是可行的,类似结构我用过

不过建议还是换cpu较合理,ht48r05a也不过1元多点
4148,2分一个有空帮俺买两盘,好象便宜了一点,哈哈.

楼主:
谢谢tyw

谢谢tyw,我的一个朋友在电子城问了好多家,都是这个价,他说1N4148质量好的0.12元,便宜的有2分,你这样一说,我也有点怀疑了,再去核实一下。不过2N7002确实是8分,年前买了一盘,以后用9013、8050就用它替换了。

ht48r05a的DATASHEET刚才我看了一下,功能是强,可上手比MDT2005要麻烦些。以后有空琢磨一下。

另外,我的编程器是top2000,它可以编16c54,不知可否编MDT2005(DATASHEET上说可以完全兼容),我打算过了年买几片16F54搭个电路试一下,要批量的话就请供应商编好(应该不会加钱吧)。

16c54只有30多条指令,我只要用用记事本写好程序后,再下个编译程序编译一下就可以了。功能很简单,应该不会出现意外的情况。

楼主:
响应iC921大哥的号召,把图改小一些。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建议:帖图尺寸宽度尽量不要大于800

这样更加方便1024×768屏幕的绝大多数读者来读帖、回帖。

请大家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