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10KHz的方波产生电路!

楼主(2007-02-27):
急!!!求一10KHz的方波产生电路!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方法:

1 简单振荡电路
2 555
3 数字频率合成
4 单片机定时输出

网友B:
见数电课本,有好多,也很详细。要稳定度高的话可一用石英晶体做,再分频

网友C:
产生10KHZ左右的方波可以采用CD4060外接RC充放电,就可以实现

产生10KHZ左右的方波可以采用CD4060外接RC充放电,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