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拉和下拉电阻究竟有何作用 ?

楼主(2007-03-04):
如题,谢谢

网友A:
提供驱动.

网友B:
上拉和下拉电阻究竟有何作用 ?

上拉电阻就是在电源正极与控制输出端接的电阻,能提高输出电平的电位
 例如89s51的P0接口是OD门,如果想去驱动MOS电路就要接上拉电阻才可以啊

下拉电阻道理一样啊

网友C:
Google的结果,呵呵。

Google的结果,呵呵。
上下拉电阻:
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 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搞电平值。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 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综合考虑
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楼主:
多谢了

多谢了

网友D:
你可以从工程师笔记中查到相关的内容

http://blog.21ic.com/

网友E:
4楼的兄弟说的不错,我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