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上为什么要串联一个100欧的电阻?

楼主(2007-03-05):
IO口上为什么要串联一个100欧的电阻?
阻值的大小会对IO口有影响吗?

网友A:
一般不必用这样的接法

只有上拉能力强的单片机,例如AVR系列,其口线负载是一个三极管的发射结这样的情况,才需要这样接。
51系列其负载是PNP三极管时,也需要这样接。
不过,好像需要这样接时,用的电阻值都比100欧大。

网友B:
从高可靠性考虑板上所有外联接口多必须有保护隔离措施

所以一个优秀的产品总是多很多看似没用或可有可无的东西...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C(2012-12-03):
引用 网友B:
所以一个优秀的产品总是多很多看似没用或可有可无的东西...

很有道理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以一个优秀的产品总是多很多看似没用或可有可无的东西...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E:
如果 是用于LED灯驱动,在IO口上要接一个100的电阻,用于分流,可以保护MCU的同时,并保护LED,防止电流过大,导致LED灯寿命减少;一般,LED灯中电流在6mA这样,正常 ;另外,一般IO口最好用PNP型驱动,即采用电流灌入型来驱动外围设备;如果采用电流输出模式驱动,若是电流过大,就会导致MCU的IO引脚烧坏;一般MCU的驱动电流只有几mA的;

网友F:
可能是输出限流,像上面说的驱动三极管,或者是ESD保护。

网友G:
只有上拉能力强的单片机,例如AVR系列,其口线负载是一个三极管的发射结这样的情况,才需要这样接

网友H:
I/O口的驱动能力不一样,还有就是电源也不一样,阻值就不一样,上下拉的时候

网友I(2022-02-07):
引用 网友E:
如果 是用于LED灯驱动,在IO口上要接一个100的电阻,用于分流,可以保护MCU的同时,并保护LED,防止电流过 ...

学习了

网友J:
1.限流2.方便断开调试

网友K:
我喜欢在IO口上串联电阻,同时对地接一个小电容。主要用来吸收信号沿的过冲,改善EMC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