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36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01-07):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7132455778.jpg如上图的电路 我想得到2.5V的电压基准源,可是按上图的接法输出的是约2.9v的电压,并且当改变电阻值时,输出电压也会改变,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LM336还有一条腿呢

你接到哪里去了?

楼主:
还有一条adj腿悬空 对输出有影响吗?

上图是LM336技术资料的示例,并没有要求接adj脚啊,我的理解是adj脚用来调节输出电压的 不接的话输出就是2.5v,不知道这样理解有没有错误

网友B:
虽然没用过,但adj是控制输入脚,怎么可以悬空?

网友C:
我经常用,就把adj悬空了!我就是这样接,就是2.5v输出啊!

网友D:
输出是受adj控制的,ADJ电位低于2.5输出就高,反之则低

ADJ悬空是为多少很难说,但明显是不稳定的,很容易受外界影响

正常接法2.5V时应该把ADJ接输出端(强负反馈),这才是最稳定的

楼主:
还是不行

按6楼的接法,把adj脚接到电阻下端,输出电压变为0.76V

网友E:
你后面的负载是什么?

楼主:
负载是作为16位DA AD5662 的基准电压,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F:
lm336是不是坏了?

楼主:
疑问

已经试过3个 每个的情况都差不多(输出都都差不多)如果坏了 他们的特性不可能都一样吧

网友A:
LM336有三条腿,ADJ脚应该接到LM336负端

输出才是2.5V。如6楼所说。
检查另两条腿是否反了。

网友G:
把电阻减小一点

这种接法应该没错,我用过这种接法,但我的输入电压是12V,电阻为2K,输出是2。5V,工作很稳定,你把电阻减小一点,换个1K的试使。

网友E:
你量的2.9V是带不带负载的情况下测量的?

把带负载和不带负载的情况都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