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极管温度补偿电路

楼主(2007-01-07):
如图二极管温度补偿电路,我搞不明白这二极管单向导电性,信号如何加载到V2啊?还有,V2,V3怎么确定它是平分V4,V5的电压啊?

网友A:
二极管始终处于导通状态

两端呈现低阻而近于交流短路,即等效两个基极是连在一起的。
Vbe2和Vbe3不能也不需保证平分V4V5的电压;
Vce2和Vce3通常平分电源电压Vcc,但必须依靠直流电压负反馈来稳定实现。

网友B:
温度补偿???

自举电路吧.

网友C:
这是个不合理的电路

没有负反馈,直流工作点无法保证。
二极管在这里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个与三极管Vbe相当的电压偏置,
减小交越失真,并可以避免用电阻偏置的内阻问题。当然也有温度
补偿的作用。

网友D:
对称的

V2和V3是对称的
V4和V5连在一起的电压平分给V2和V3

楼主:
请问为什么说二极管始终处于导通状态?

TO 尤新亮:
         请问为什么说二极管始终处于导通状态?

楼主:
请问哪里没有负反馈呢?

TO awey:
        请问哪里没有负反馈呢?那两个二极管就是负反馈啊,当温度升高,二极管导电电压下降,导致V2,V3的偏置电压也下降,IC制动减小,这不就达到稳定了吗?请指教.

网友E:
呵呵,awey所说的负反馈,是指整个电路的负反馈,估计楼主

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是我们故意这样设计的,这样才能保证避免你所说的那种信号无法加到上面的管子上的问题。

当上面的电阻和下面的三极管的工作点选择合适时,两个二极管便导通了。这时下面升高,上面也跟着升高;下面下降,上面也跟着下降。因为两个二极管上的压降几乎保持在1.4V不变。

看看我以前发的这个日志,或许能够帮助你理解:

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6/11020.html

网友A:
V1是个A类放大电路

其静态偏置集电极电流设计值是大于交流幅度的,因此两2极管始终处于导通。

末级静态电流是由两2极管伏安及温度特性所规定的;
然而,中点电位则必须依靠(直流)电压负反馈电路来稳定实现——楼主图中没有这一部分。

网友F:
也可以是温度补偿

温度高,二极管的压降会变化吧!!!

楼主:
谢谢computer00

TO computer00:
         谢谢你的指点,现在搞明白了,另外,你给的链接相当不错,正在看呢~

楼主:
谢谢尤新亮

TO 尤新亮:
         谢谢你的指点,现在明白了,原来是因为IC设置得非常高,就算ui是负值也不可能达到截止区,但你所说的中点电位是什么来的?是指V1的偏置电压吗?请指教~

网友A:
静态工作点是由电流和电压两个参数表达

这类互补推挽输出电路中的V2与V3射极交点——输出中点——的直流电压应为二分之一电源电压。

楼主:
请问该如何改进电路呢?

TO 尤新亮:
        谢谢你的回复,我大致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V2,V3交界一定要是电源电压的一般吧,但你怎么知道现在它不是电源电压一半呢?又应该如何改进电路呢?请指教~

网友A:
原理改进倒也简单

——在V2V3射极与V1基极之间加个可变电阻,并调节使之正好为1/2电源电压;
——这只是原理,实际应用电路还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