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帮看一下T型触发器的电路图(附图)

楼主(2007-02-07):
谢谢!

问题:Q端的电平有时可以翻转,有时不能翻转

根据下面的电路图,用JK触发器的JK短接在一起作T触发器用,想要实现的目标功能是每按下一次按钮,触发器Q端的输出电平Vout应该翻转一次,即如果原来是高电平则转为低电平,如原来是低电平则转为高电平

现在问题如下:

  Q端的电平有时可以翻转,有时不能翻转,有时1次可翻转,有时要3-5次,有时要按更多次数才能翻转

  高电平转低电平容易转,但低电平转高电平要转好几次

楼主:
自己顶上来

网友A:
靠,这样也行?

按键上并个小电容滤波吧。
按键抖动容易造成误动作

楼主:
我现在加了电容,从101到105都试了一遍

效果看起来好象不佳

楼主:
新图,加了一个电容106,10个脉冲仍然大约有2个不能触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