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无功功率?

楼主(2007-02-07):
听说电容,电感作的功是无功功率,但电阻作的功是消耗掉的热能或动能,而电容,电感消耗掉哪里了?如果说它是用来储存的,但储满以后会怎么办?

网友A:
储满就保存着或者放掉了……还能怎么办^_^

楼主:
释放成什么能量?

释放成什么能量?

网友B:
释放成什么能量,要看释放到哪里去

以及转换成何种能量。

网友C:
无功功率

无功功率是交流线路用到的概念,直流电路中没有无功功率的说法。由于在交流电路中的电感或电容负载,使得电流相位滞后或超前,就形成了无功功率。在交流电路中,视在功率=电压×电流,有效功率=视在功率×COSφ,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有效功率。无功功率的主要危害是电网的电流增加,线损增大,所以在工厂的配电室里都有一电容补偿柜,因为工厂的多为感性负载,电流相位滞后,用电容减小电流相位。也可以这样理解:感性负载的无功功率由电容柜供给,外部电网只供给有功功率。

楼主:
TO maychang:

你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D:
纠正一下,

电网中的无功功率主要危害不是增加线损, 而是会使发电机失去同步, 这个是很危险的

网友E:
没有这么简单的说法吧

对于运行机组本来而言,一方面是发更多的有功功率,少发无功功率,但是绝对不会说无功功率是有害的,因而不发,这其实还是因为目前无功是不计功率的,电站方面得不到好处。而关于由于不带无功,进而说失磁失步来说,目前励磁设备完全可以在欠励限制方面做到不发无功但少有失磁的。由于线路上用电的大户即工厂所带感性负载的存在,电网是要求各发电机组带上适当比例的无功来满足电网需求的。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内的变电站相对较多,而且传输的电压不是很高,这些设备对无功需求存在,而且它们是线损的主要责任设备。

以上所闻,纯属个人观点,不对的地方,大家原谅!

网友F:
楼上的。。。

运行机组只是个功率源而已,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只由负载的类型决定。说白了他要做的是同时满无功和有功功率的需求,因为对发电机组来说负载需要什么类型的功率他跟本不知道,只管供应就行了。
楼上的楼上说的是失去同步,不是“失磁失步”。
线损的原因就多了去了。。。

网友G:
这个问题叫我立即讲清楚,好象还真不行

何况还要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