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电路问题

楼主(2007-02-07):
请高手指教下:由于负载电阻很小,目前这种做法Q2发热很大,怎么改能使Q2热量变低?

网友A:
Q2和负载对调一下位置,R2短路掉

算一下电流,有可能再把R3减小一点。
以上是为了让Q2处于过饱和状态。

R1也要减小,10k就差不多了。

网友B:
建议

你可以加一个大瓦数的电阻,具体位置还要看你的负载参数

电阻?

网友C:
不知道楼上说的是什么,往哪里加电阻?还大瓦数?

如果负载必须有一端接地,建议楼主将Q2改用PNP管,不过这样输出的相位与原来相反。

网友D:
mohanwei说得很好啊

网友E:
负载需要多大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F:
无成本压力时,将Q2换成N-mos管

网友G:
这个电路好奇怪,要达到什么功能?能改吗?

楼主:
此电路功能

此电路主要采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去控制负载(负载为一个继电器)!各位如果有更好的电路,希望可以提供参考,但负载位置不可变。
谢谢!

网友H:
Q2不能改成PNP的?

还有9013的电流好像只有100mA吧,控制继电器能不能考虑用个大点的管子,比如2SA1160,再不就上MOS

网友I:
负载的阻抗与功率应该告诉

网友J:
继电器怎么拉

继电器也可以用二楼的方法呀,

网友K:
對調Q2和負載

對調Q2和負載雖能讓Q2飽和,但負載工作有可能干擾電路,建議改用pnp管

网友L:
负载放在Q2的C极,e极直接接地

功率小的话,也可以改用集电极开路的74LS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