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算放大器电路

楼主(2007-02-08):
从图中可以看出,R1,C1串连,构成反馈阻抗;R2,C2串连和R3构成加法器的两个输入;R3和R1,C1可构成比例和积分器,请问 R2,C2和R1,C1 完成什么功能呢?谢谢!

网友A:
控制放大器的频率响应

不同频率段增益不同。
例如极低频率,C1是开路,放大器增益为运放的开环增益。

网友B:
这是高通滤波器

网友C:
个人看法

对低频而言,相当于开环放大,类似于一个过零比较器。

网友D:
给你做了下仿真

如图,注意横坐标是w=2pi*f。个人感觉你这设计对直流要求比较严格,能否工作都是问题。

楼主:
我也做了个仿真

结果类似,这样一个仿真结果表示什么呢?

楼主:
很少看到这样的情况

在反馈回路上电容和电阻的串连,见的比较多的是电阻和电容的并联

网友D:
这是普通的波特图

这是普通的波特图,就是表示幅度增益随着频率增高而减小,当无穷大时增益为10倍,这是两个电容决定的。

楼主:
如果输入信号是个方波

比如100Hz的方波,结果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网友D:
方波的话输出结果应该蛮复杂的

方波相当于100HZ的基波加各次谐波,由于各次谐波幅值不同,增益也不同,相位偏移也不同,因此结果应该相当复杂。
分析归分析,我还是很怀疑你这个电路的有效性的。自己设计的还是从哪搞的?

楼主:
看的一个文献上的

用方波仿真了一下,电路参数不同,输出结果各种各样,呵呵

网友D:
你怎么仿真的?

方波发生器吗?那东西应该是有很小的直流成分吧?如果那样应该会导致运放饱和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电路应该只能输入严格交流,比如变压器(PT、CT)的二次侧的感应电压。
你还没告诉大家你这电路的来历呢?

网友E:
这个一般做误差放大吧

电阻和电容都是用来确定零点和极点的,选择在需要的频率段放大,在不需要的频率段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