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节能灯是感性负载还是容性负载

楼主(2007-02-08):
(无正文)

网友A:
都不是

通常节能灯是先整流滤波再进行变换。
不酸感性也不算容性,更不是阻性。

网友B:
我天,又出来一性!!!

网友C:
看相位

是什么特性的负载要看流经负载的电流和电压之间的相位关系,如果电流滞后电压,为感性,如果超前是容性,没相位差就是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