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信号范围?

楼主(2007-02-09):
光电开关出来的信号太弱,即使用运放放大后整个区别都不是很明星.
导致整形后开关灵敏度大大下降!如何解决?
也就是让开关出来的门限信号大的再大些,小的再小些,适应系统采集能力!
拜托各位高手了!

网友A:
这就是放大

让开关出来的门限信号大的再大些,小的再小些

除非你有办法把光电开关改变,让光电开关输出幅度变大,否则只有放大一条路。

楼主:
只有放大吗?

关键是我把信号整个提高了,但是确没做到小的尽量小啊
反而小的还变更高了...

网友B:
既然是开关,用比较器不就完了,费那事

楼主:
也想到比较器了!

用比较器增加成本,而且对生产调试非常不利!
由于光反射强度变数比较大,比较器的参考电平不好选~

网友B:
光反射强度变数比较大

再大也有个门限,否则你怎么设计?你宁可用运放,不愿意用比较器?或者用运放的比较器用法?这跟成本没什么关系

楼主:
调试成功!

上比较器实验过了!可以达到要求!
但就是跟我预期的一样,不好调整比较器的Vref和开关输出强度!
往往每次实验之前都得经过电位器修调输出...
这样的设计真的太不方便了,有哪位高手能给点更好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