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的问题

楼主(2007-02-09):
本人最近要做一个高速的称重的设备,要求要有10K的采样率,1/2000的精度,
要用620把传感器的输出阻抗降下来,620的噪声很大啊,我拿示波器看有
+ -15mv左右的噪声,怎么样才能把噪声降下来呢
高手指点!!!

网友A(点评):
示波器看

网友B:
!!!

    因为你的仪表放大器输入阻抗很高,应该努力提高从秤重传感器到差分输入端的差分度.这样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共模干扰.另外尽量不要在第一级放大太多,作为前级应该注意实现高信噪比.但因为采样速度要求高所以滤波效果不大,还是要在"喜各妈的他"的AD选型上下些功夫,最后的数字处理最重要.
   注意:你的示波器是不是有足够的信噪比来观察!!!如果是泰克2000之类的还是别看了.采取其他手段分析信噪比吧,这个档次的示波器看到的信噪比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C:
AD620噪声有+ -15mv左右?

是你输入信号噪声有+ -15mv左右吧~

AD620本身的噪声有+ -15uv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