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bit A/D用电压基准源型号?

楼主(2007-02-10):
   谁知道16bit A/D用电压基准源型号?2.5V的,要价廉物美的。原来想用LM399,但是太贵了!涨到25了,用MC1403吧,精度又差了一点。不知道该咋办,希望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回答的声音

实验一下AD580或者MAX873

网友B:
ref195,ref192

网友C:
这个电压基准还要这么高要求吗?

不就随便弄个分压,或者用个tl431之类搭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D:
有时基准的要求并不高

是不是要精度足够高的基准,看看具体的情况。

网友E:
看你整个系统要做到多少高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