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频AD跟普通AD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07-02-10):
小弟很想知道音频AD跟普通AD的区别在哪里?除了频率段之外,还有什么区别吗?
比如我看到了一款AIC23,频率可达到96KHZ,其实这样一个频率对于很多场合都可以满足了,但是它好象比普通的ADC便宜很多,那低频段岂不是都可以用音频了?那普通的低频ADC的市场又在哪里呢?
谢谢!

楼主:
没人理我?

好象这个CODEC内部还集成了DAC,如此强大的片子网上报价只有3.55$,太不可思议了。那它究竟有什么特点不适合普通应用场合呢?
期待高手ING

网友A:
低频A/D主要用采直流和共频

具体场合具体分析吗

楼主:
但是就有人用CODEC来测量工业电压

楼上的解释太牵强了吧?
我认识的一个竞争对手就是用AIC23来测量低频工业电压信号的,我本来以为这么高精度的片子价格会很高(这东西居然最高能到32BIT),但是事实上价格却很低。
所以我认识这东西必然有其不适合普通低频的特点,否则普通类的ADC都该去喝西北风了。

网友B:
LS的竞争对手很聪明

IC价格的高低和它的用量有关。LS的竞争对手很聪明

网友C:
测直流,可能它还不如一个8位普通ADC

楼主:
楼上的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我在“研学论坛”上问了同样的问题,有高人如厮答复:音频的采集频率较低,对直流采集有偏差,一般不标明非线性误差的。但是有滤波器,价格比较便宜。
小弟想知道:如果在确认采样信号没有直流成分的话,用音频CODEC就是最佳选择了?比如在前置模拟通道中有电容隔直通交的前提下,用CODEC就比用普通ADC好吗?另外,其集成的滤波器通常是什么样的?应该通常是低通吧?
为什么音频ADC会允许直流采集偏差呢?声音信号在这方面有什么特殊吗?

楼主:
哎,世态荒凉啊

我感觉采集直流信号应该比交流信号容易啊,为什么CODEC处理直流反而精度差呢?

网友C:
抛砖

音频ADC都是Sigma-delta型。这种ADC本质上是1-bit ADC,有很大的噪声。高分辨率是依靠滤波器滤去噪声后获得。音频ADC只关心音频频段,其滤波器响应就是按这个频段优化设计的,对于直流和很低的低频就要差些。而在采样直流信号时sigma-delta恰恰会产生低频杂散(idle tone)。

楼主:
谢谢答复

再请问音频段低频最低多少?我提到的这个片子支持8K--96K的采样频率,是不是就是说低于8K的信号无法采样?比如250HZ的信号能采吗?

网友D:
我想不是不能用,是有很大噪声,或是说抖动,DA也是这样。

网友E:
CODEC便宜使因为它是Sigma-delta型的

除了少量模拟比较器,其它都是数字电路,成本本来就低。这种类型的分辨率很高,但是精度不高。而实际中采集音频信号分辨率更为重要,是否单调无误码和直流性能差一些对音频应用并没有多大影响

网友F:
最主要的原因是音频ADC的绝对精度太低

    注意是“绝对精度”,高端音频ADC的相对精度可以做得很高,但绝对精度却无法满足哪怕是很基础的测量ADC的需要,这是由音频应用的特性决定的。音频应用中,关注的是相对精度,绝对精度可以理解为加在“垫子”上的相对精度,这个“垫子”对音频应用而言,其高度完全无关紧要,但对测量而言,其离散率却足以致命了。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带内线性度,测量用ADC必须保证带内线性度,而音频ADC却无所谓。

网友C:
不对,音频对线性也是有要求的

否则,太差的线性会导致失真增加

网友F:
人耳在音频内的灵敏度就不是线性的

而任何音频ADC的线性度也不如哪怕最一般的测量用ADC,看看器件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G:
音频AD是否采用了非线性采样

音频AD是否采用了非线性采样,以适应人耳灵敏度,就如PCM码一样.

网友H(2013-06-24):
我觉得,PCM编码适用于语音通话类应用。
对于音乐类,用PCM编码失真度太高。

网友I(2015-12-15):
引用 楼主:
再请问音频段低频最低多少?我提到的这个片子支持8K--96K的采样频率,是不是就是说低于8K的信号无法采样? ...

pcm的采样率,你理解错了。采样率可以转换比它低10%以下频率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