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光原理图解析

楼主(2007-01-06):
小女子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了!

网友A:
电容的充放电

很简单,其实这个图你可以参照一下多谐振荡器,和那个图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通过电容的充放电来实现的。

网友B:
简易的PWM

多谐振荡器,调电阻会改变一侧的脉宽,起到PWM作用。

网友C:
ZD1在这里不知道做什么用

如果Vcc内阻很小,且超过ZD1开启电压,则ZD1上电即烧毁,Vcc小于ZD1开启电压,则ZD1毫无作用。

楼主:
是这样子:

电源处有一个电阻然后接震荡电路的.
但是我们在生产中发现线路板的发热亮很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困惑哦!
解救一下小女子吧.

网友C:
如果仅仅是图中那些元器件,不可能发热很大

如果板上还有其它元器件,那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热。

网友D:
震荡电路

占空比可调的震荡电路,VO输出方波信号,
VO一般是用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从而达到调光的目的

稳压接的不合理,试想,如果20V稳到12V的话,按LZ的接法,消耗全加到了稳压上,管子就可能要坏了,

除了这一点,LZ的电路不应该发热量很大吧,VO最好带个缓冲,可以隔离控制设备,并是震荡稳定

网友E:
R2R3Rx多大的?电源多少V的?连到电源上的电阻又是多大的?

没看到发热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