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7-02-11):
   节充电电池,没有充电器于是我就用手机充电器给它充电,没有多久电池就有像水一样的东西流出来了,我已为是充电器坏了,我打开了看了一下没有坏,发现里面就是一个开关电源,问一下这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开关电源可以充电?
   侠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充电电压太高了

手机电池板一般为3.6v,充电电压为4.2v~5.4v,用来充单节电池就太高了.
合适的充电电压为电池电压的1.2~1.5倍.
电压过高就会引起电池发烫,流汤算客气滴,弄巧了还会炸开来

网友B:
充电器不能乱用

手机充电器有两种,“机充”就是个直流电源,因为任何手机内部都有完善的充电及电池管理电路;“座充”则是带充电电路的。不论哪种都不能给镍氢等充电电池充电,充电电压、电流等都不合适,强行使用电池必坏。

网友C:
楼上说得很对,

手机直冲, 就是一电源,没有充电管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