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问题

楼主(2007-02-06):
我是新手,现在有块板子,信号量较多,为了减小信号间干扰,在各信号线间加入地线。我的问题是,像图中那样布地线(图中选中的导线就是地线,其他没有连接元件的也是地线),效果怎么样?原因又是什么呢?
期待大家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直接铺地呢?

网友B:
铺地有时不能隔开那么细

数字信号,超过几十K的速度,就应该信号与信号用地隔离一下了,减小CROSS TALK.小信号的模拟也可以隔离,减小干扰,但是要要注意,地线的干净!否则回反作用的.

网友C:
呵呵

原来这样

楼主:
再问

“数字信号,超过几十K的速度,就应该信号与信号用地隔离一下了,减小CROSS TALK.小信号的模拟也可以隔离,减小干扰,但是要要注意,地线的干净!否则回反作用的.”
这个地方说的干净,是指什么,怎么保障呢?
如图中所示地线的处理,是否可行并有效呢?

网友D:
这种线,能走通就不错了,呵呵

一般只有在实在很恶劣的情况下,才会考虑终端匹配、磁珠什么的^_^

网友B:
干净的地

干净的地,就是你用频谱仪点到地上,看不到高频谐波的那种.
怎么保障,数字地,模拟地分开了,高频地,低频地分开了.
楼主的图不知道处理什么信号,幅度多少,频率多少?怎么知道有没有用.可能对于你的信号只需要简单大面积缚铜就足够了,不用搞这么多花样